[STM32F1] 哪位高手曾经调试过PN532低功耗模式?

楼主(2017-02-21):
       根据PN532提供的手册可以看到使用软低功耗可以降到45微安。根据PN532的用户手册提供的指令:D4 16 进入低功耗模式,可以实现,但功耗电流是毫安级别的。
       查询了PN532/C1手册,里面介绍的是配置寄存器的方式,进入低功耗,将文档涉及到的寄存器都配置好了,相比于D4 16这个指令,功耗确实是下降了不少。但电流始终在毫安级别,还没到手册上写的45微安。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硬件方面已经都检查过了,PN532都是最小系统,没有高功耗的元器件。
       哪位高手曾经调试过,求请指点一下,是不是哪个寄存器配置的还有问题,还是有其它原因?

手册描述

手册描述

指令模式

指令模式

寄存器配置

寄存器配置

网友A:
楼主,能不能给你的程序我参考一下,我弄了好久了,还是弄不成功,再弄不了,老板就要炒我了,真的求求你了。可以的话加一下我qq1094183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