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驱动ST16C554,串口芯片

楼主(2017-02-21):
ST16C554支持4路串口,可是使用的时候在数据发送与数据接收的时候都要调用延时,否则数据不能完整发送与接收,而且不同的波特率,延时也不一样,请问大家有没有使用过这个并转串口的IC。

网友A:
没用过呢
都降低波特率使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呢
都降低波特率使用看看;

一样的,参考网上很多配置,基本是Linux的驱动,而且很多也是demo程序,没有正式版本的,我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调用软件延时,才能正常使用。现在出现有些波特率,我修改软件延时,总是不能完整接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样的,参考网上很多配置,基本是Linux的驱动,而且很多也是demo程序,没有正式版本的,我在使用的过程 ...

既然厂家提供这种芯片,一般来说是没问题的;

看有没有其它什么模式可以设置;
实在不行只能找厂家的技术支持了,他们会遇到客户提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