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请大神解答 LUT和多路选择器的关系

楼主(2017-02-21):
LUT和多路选择器有什么关系吗? 我说的结构上的.LUT可以人为的转换成多路选择器吗?

楼主:
LUT和多路选择器都是独立的?

网友A:
多路选择器,从意思上看,不具有编程部分,和FPGA的LUT概念上完全不同,实现电路也不同,结果当然也不同。

网友B:
在FPGA内部有多路选择器,具体可以看看文档。

也可以用LUT实现一个多路选择器,XILINX的CLB功能描述里面就有用SLICE中的LUT实现多路选择器的说明。

网友C:
LUT可以理解为基本的与或非门(实际上不是)
选择器是用与或非门建立的,他们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