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R头显上光电反射开关的型号

楼主(2017-02-21):
想请教下业界前辈对VR头显反射开关型号的认识。鄙人之前使用VR头显时,发现头盔佩戴上之后手机屏幕自动亮屏,脱下头盔屏幕就自动熄屏。因此拆解过几款VR头显,发现几款VR头盔上都自带光电反射开关,但具体型号都无从查询。比如Pico VR的光电接近开关,对阳光的抗干扰极强,光电反射开关整合成一个模块,MCU使用IIC驱动,反应极度灵敏。想跟论坛前辈了解下,比较主流的VR头盔自带的光电反射开关具体都是什么型号。

网友A:
不知道什么型号;

可以功能自己设计啊,或者拿样品,问代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型号;

可以功能自己设计啊,或者拿样品,问代理就好了;

非常感谢版主的沙发。我做了带信号调制的反射管,但刚干扰和灵敏度还很差。也因为廉价硬件本身性能的问题。查询了好多资源都查不到主流VR上的反射管具体型号,纠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的沙发。我做了带信号调制的反射管,但刚干扰和灵敏度还很差。也因为廉价硬件本身性能的问题 ...

成品的那种,是比较贵的;
像德国的;
还有日本的基恩士,欧姆龙;

可以到一些做VR厂家看看,以参观合作的名义;
光电开关,如果是红外的,一般对颜色比较敏感的;

是接近开关也有可能的(比如电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