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BLDC电流声及堵转声响--磁编码器换相

楼主(2017-02-21):
本人目前在做直流无刷电机驱动控制,遇到一些技术问题,还请大家指导。

设计思路:本方案使用7对极外转子直流无刷电机,用有霍尔编码信号的方式进行电机驱动,驱动芯片采用TI的DRV8313。

设计细节:霍尔编码信号采用了两种方式尝试,均采用6步换相方式。
                 第一种为选用带霍尔的直流无刷电机;
                 第二种选取无霍尔芯片的直流无刷电机,在电机轴上安装磁铁,另一端利用磁编码芯片测试磁铁旋转角度,并对角度进行编码,输出换相信号。
存在问题:
1、无论设计细节中提到的哪种方式,在电机运转时均存在电流声
2、在电机堵转的时候,人为给电机反向的力,感受到的不是均匀的力,而是存在咯噔咯噔的声响;
3、电机正常运转的时候,用手握住,会有振动感

请教大家如下问题:

1、以上3种现象,是否均为不正常现象,主要是电机的问题,还是换相的问题,亦或是软件驱动的问题?
2、带霍尔传感器的电机与轴上装磁铁并用磁感应芯片测霍尔信号的方式相比较,哪种方式得到的换相信号更准确?
3、磁铁的初始安装电角度与电机的机械角度无法对齐,这样对电机换相信号存在多大影响,是否会造成换相不对?
4、在软件设计上,是否有特殊的考虑来避免这种声响及堵转力不均匀,因为目前使用半桥驱动芯片DRV8313时仅仅控制了PWM的相应通断。

作为新手,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共同进步

网友A:
1.这三种现象都是不正常的。
2.带霍尔的要好一些,但是这里指成品电机,如果你是自己后加装霍尔,霍尔位置要调的,一般要调到正反转电流一致才算好。
3.----
4.声响以及堵转力不均匀都与换相有关,建议先使用成品驱动(就是却对没问题好的驱动)接电机测试,如果使用成品驱动没有问题,则说明你自己设计的驱动存在换相过早或者过晚的情况,如果成品驱动都有这个问题,那就是电机的制作工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三种现象都是不正常的。
2.带霍尔的要好一些,但是这里指成品电机,如果你是自己后加装霍尔,霍尔位置 ...

感谢这位朋友的悉心解答,其实我的这种设计,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加的霍尔,而是在轴上装了个磁环,在轴对面进行角度测量,确实存在一个角度偏差的问题。
因为现在是自己做的驱动,电机也是订做的,所以问题就搅和在一起了。
最新的进展是,试了一下用正弦波来驱动,异响没有了,但低速握住会有颤动感觉,高速尤为明显,堵转扔存在一些不均匀的情况。
这期间遇到一个坛友提到FOC控制,但驱动本身没有加电流监测,因此也仅用了正弦波去驱动尝试。
再次感谢建议

网友B(2017-06-28):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了你的问题1和2,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电机运行时,在每一个换相时候有咯的一声;
如果用手在换相地方来回掰,就会在每一个正向驱动的方向咯的一声;
我的分析是:是否电机原导通的电感在换相时候会将储存的电感释放,而后发出这个声音?
后面你说用FOC控制就没有了,FOC控制我还不懂,是否有什么可以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C:
方波驱动的BLDC换相的时候 不是就会有声音的么?所以一些场合才逐步被弦波的淘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