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KEIL5中如何查看函数的调用?

楼主(2017-02-21):
请问各位在KEIL5中怎么查看该函数在哪里被调用?
函数声明比较好找,直接右键——GO TO DEFINITON。
但是函数调用在哪里看?

网友A:
没这个功能!只能Find in Files,Look in 选 Current Project。

网友B:
ctrl+F,在整个工程中查找这个函数名。

网友C:
go to reference of xxxx

网友D:
换了吧,keil只适合简单改写,不适合阅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吧,keil只适合简单改写,不适合阅读

用什么好?

网友:
source insight
vs code
visual studio
sublime
等等,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