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 STM8关闭了总中断为什么还是响应外部中断?

楼主(2017-02-21):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exti.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curtain1_down,curtain1_up,curtain2_down,curtain2_up,K1,K2,K3;
void Delay_10ms()
{
  uint y;
for(y=6150; y>0; y--)//10ms=6150
{

}
}
void Delay_200ms()
{
  uint x,y;
for(x=20; x>0; x--)//200ms=20
{
for(y=6150; y>0; y--)//1ms=615
{
}
}
}
void Delay_50ms()
{
  uint x,y;
for(x=5; x>0; x--)//200ms=20
{
for(y=6150; y>0; y--)//1ms=615
{
}
}
}
void main(void)
{
        K1=0;
        K2=0;
        K3=0;
        curtain1_down=0;
        curtain2_down=0;
        curtain1_up=0;
        curtain2_up=0;
        GPIO_DeInit(GPIOC);
        GPIO_DeInit(GPIOB);
        GPIO_DeInit(GPIOD);
        GPIO_Init(GPIOC,GPIO_PIN_1,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GPIO_Init(GPIOC,GPIO_PIN_2,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GPIO_Init(GPIOC,GPIO_PIN_3,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GPIO_Init(GPIOC,GPIO_PIN_4,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GPIO_Init(GPIOC,GPIO_PIN_5,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GPIO_Init(GPIOC,GPIO_PIN_6,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GPIO_Init(GPIOC,GPIO_PIN_7,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disableInterrupts();
        GPIO_Init(GPIOB,GPIO_PIN_1,GPIO_MODE_IN_PU_IT);
        GPIO_Init(GPIOB,GPIO_PIN_2,GPIO_MODE_IN_PU_IT);
        GPIO_Init(GPIOB,GPIO_PIN_3,GPIO_MODE_IN_PU_IT);
        GPIO_Init(GPIOB,GPIO_PIN_4,GPIO_MODE_IN_PU_IT);
        GPIO_Init(GPIOB,GPIO_PIN_5,GPIO_MODE_IN_PU_IT);
        GPIO_Init(GPIOB,GPIO_PIN_6,GPIO_MODE_IN_PU_IT);
        GPIO_Init(GPIOB,GPIO_PIN_7,GPIO_MODE_IN_PU_IT);
        CLK_HSIPrescalerConfig( CLK_PRESCALER_HSIDIV8);
        EXTI_DeInit();
        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PORT_GPIOB , EXTI_SENSITIVITY_FALL_ONLY);
        enableInterrupts();
        while(1)
        {
        }
}

INTERRUPT_HANDLER(EXTI_PORTB_IRQHandler,4)
{
  disableInterrupts();
  Delay_50ms();
  if((GPIO_ReadInputData(GPIOB)&GPIO_PIN_7)==0x00)//窗帘1降
  {

    curtain1_down=curtain1_down+1;
      if(curtain1_down==1)
      {
        curtain1_up=0;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6);
        Delay_200ms();
        GPIO_WriteHigh(GPIOC, GPIO_PIN_7);
      }
    if(curtain1_down==2)
      {
        curtain1_down=0;
        curtain1_up=0;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6);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7);
      }
   }
   if((GPIO_ReadInputData(GPIOB)&GPIO_PIN_6)==0x00)//窗帘1升
  {
        curtain1_up=curtain1_up+1;
        if(curtain1_up==1)
        {
          curtain1_down=0;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7);
          Delay_200ms();
          GPIO_WriteHigh(GPIOC, GPIO_PIN_6);
        }
         if(curtain1_up==2)
        {
          curtain1_up=0;
          curtain1_down=0;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7);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6);
        }
  }
   if((GPIO_ReadInputData(GPIOB)&GPIO_PIN_5)==0x00)//窗帘2降
  {

   curtain2_down=curtain2_down+1;
      if(curtain2_down==1)
      {
        curtain2_up=0;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4);
        Delay_200ms();
        GPIO_WriteHigh(GPIOC, GPIO_PIN_5);
      }
    if(curtain2_down==2)
      {
        curtain2_down=0;
        curtain2_up=0;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4);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5);
      }
  }

   if((GPIO_ReadInputData(GPIOB)&GPIO_PIN_4)==0x00)//窗帘2升
  {
      curtain2_up=curtain2_up+1;
        if(curtain2_up==1)
        {
          curtain2_down=0;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5);
          Delay_200ms();
          GPIO_WriteHigh(GPIOC, GPIO_PIN_4);
        }
         if(curtain2_up==2)
        {
          curtain2_up=0;
          curtain2_down=0;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5);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4);
        }
  }
   if((GPIO_ReadInputData(GPIOB)&GPIO_PIN_3)==0x00)
  {
    K1=K1+1;
    if(K1==1)
    {
    GPIO_WriteHigh(GPIOC, GPIO_PIN_3);
    }
    if(K1==2)
    {
      K1=0;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3);
    }
  }
   if((GPIO_ReadInputData(GPIOB)&GPIO_PIN_2)==0x00)
  {
    K2=K2+1;
    if(K2==1)
    {
    GPIO_WriteHigh(GPIOC, GPIO_PIN_2);
    }
    if(K2==2)
    {
      K2=0;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2);
    }
  }
   if((GPIO_ReadInputData(GPIOB)&GPIO_PIN_1)==0x00)
  {
    K3=K3+1;
    if(K3==1)
    {
    GPIO_WriteHigh(GPIOC, GPIO_PIN_1);
    }
    if(K3==2)
    {
      K3=0;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1);
    }
  }
//  enableInterrupts();

}

网友A:
肯定是你的中断没有关掉

网友B:
肯定是哪些又偷开了.仿真跟踪一下.

网友C:
你不是又开了么

网友D:
是有这么一回事,如果设置了外部中断唤醒,关不关总中断都能触发

网友E:
中断没有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