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串口下载 复位键未引出,可以断电再上电复位吗?

楼主(2017-02-21):
外引线BOOT0拉高,但RST未引出,可以将板子可以断电再上电进入复位下载吗?

网友A(2023-02-17):
应该是可以的,你试试。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我觉得你可以短接一下复位引脚的啊

网友D:
这个断电再上电估计也行,但是串口模块不要断电就行

网友E:
这操作,按理来说复位应该引出的

网友F:
你复位都是做了处理的,其实用镊子短接一下也行

网友G:
倒是可以,跟冷启动差不多了

网友H:
可以将板子断电再上电的啊

网友I:
复位可能就是让MCU处于最初BootLoader状态就行了

网友J:
你这个操作是没问题的,就是让MCU进入到boot状态

网友K:
以后设计的话,最好还是讲RST印出来吧

网友L:
stm32按下复位键后程序停止运行,重新上电又可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