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识别方案征求

楼主(2017-02-21):
需求是有些特征声音,比如大卡车喇叭,小汽车喇叭等样本,限制5秒内;
然后对现场声音进行监测,和特征声音1匹配则输出信号1,声音2匹配则输出信号2,不匹配就不动作。

我以前的想法是直接把样本声音烧入芯片,直接比对就行;
据说还不能这样,需要厂商根据样本声音提取参数,烧进芯片,是这样吗?

请推荐芯片和方案,按量报价,谢谢。

网友A:
做过侦测电话按键声音的项目,采集音频信号,对采集的数据,做傅立叶变换,然后比对。
单片机ROM空间要充裕,最好带DSP。

网友B:
楼主能加个QQ具体聊吗

网友C:
不需要傅立葉變換,
聲音如果比較純,直接可以使用相關運算,相關度高的勝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傅立葉變換,
聲音如果比較純,直接可以使用相關運算,相關度高的勝出,
...

这些运算,单片机cm3,cm0能做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些运算,单片机cm3,cm0能做么?

可以的.就是採樣,相關性運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就是採樣,相關性運算.

好复杂,实用性如何?有工程上使用的相关代码么?谢谢

网友D:
呵呵,这个要用到傅立叶变换,然后用机器学习进行模式识别,用CortexM4芯片可以胜任。

网友E:
直接测频率就可以了。2008年见过一个8051解码DTMF的,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