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8和GD32F103CB无法下载

楼主(2017-02-21):
自己做了几块GD32F103C8和GD32F103CB的板子,就一块板子正常,其它的板子都是下载一次程序后就反复复位,万用表看了下复位引脚电压在0.6V左右,这个电压一直在变。晶振两个脚一个3.3V一个0V说明晶振也不振了。用ST-LINK也无法下载程序,一直提示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目前单独焊了一块最小系统,下载程序貌似没问题,因为没有焊接其他电路,程序会卡住无法往下执行,但是重新烧录别的程序都没问题。就是之前焊接了外围电路已经下载过的板子都无法重新下载程序了。感觉是程序的原因,但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启动方式切换到SRAM启动,如果能正常连接,就能确定是代码导致的。剩下的再检查代码的问题吧

楼主:
换到SRAM启动,好了几次又不行了,现在就连SRAM模式也无法下载了。复位信号一直1.5V左右

网友A:
切换到system boot,用ISP或者JLINK之类的工具看看是不是打开了硬件看门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到system boot,用ISP或者JLINK之类的工具看看是不是打开了硬件看门狗?

应该没有开看门狗,程序都一样,有一块板子就一直没问题。其他板子试了3块都这样,愁死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到system boot,用ISP或者JLINK之类的工具看看是不是打开了硬件看门狗?

电源断开,放那半个多小时又能下载一两次,然后又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断开,放那半个多小时又能下载一两次,然后又不行了。

按你这说法已经进入玄学的范围了,我觉得还是确认一下该确认的问题吧,猜没有用。
硬件看门狗,stop,standby都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这说法已经进入玄学的范围了,我觉得还是确认一下该确认的问题吧,猜没有用。
硬件看门狗,stop,sta ...

2) 部分客户使用有源晶振出现问题,在GD32F103 小容量产品,发现会在MCU 的复位管脚一直把电平拉到0.89V,电平不能保持在高电平。

    描述:是由于部分有源晶振起振时间太快,复位信号还没有完成导致的

    解决方法:就是在有源晶振的输入端与地之前并上一个30pf电容。

上面是网上搜到的,我用的是无源的晶振。我觉得原因可能是这个,我现在用官方的串口打印例程都会复位,时间间隔不等,所以排除看门狗。

网友B:
这个首先要保证晶振正常工作的

网友B:
楼上分析非常不错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