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这个参数怎么理解

楼主(2017-02-21):
如图所示:IGT

IGT怎么理解?
我选择型号时,怎么理解这个参数,如何选取?
请坛友帮帮忙!!

网友A:
看不到图。
21ic不允许发*.bmp格式图片。

网友B:
门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
21ic不允许发*.bmp格式图片。

已改。
BTA16-600B的IGT
有几个参数,不知怎么选

楼主:
关键这个型号还分几个不同的门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改。
BTA16-600B的IGT
有几个参数,不知怎么选

一定测试条件下,能够使晶闸管触发的门极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改。
BTA16-600B的IGT
有几个参数,不知怎么选

通常设计触发电路时,触发电路供给的触发电流要比datasheet中给出的此门极电流值大上好几倍,以保证可靠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设计触发电路时,触发电路供给的触发电流要比datasheet中给出的此门极电流值大上好几倍,以保证可靠 ...

比如说我选cw为35mA焖**触发电流。
前面我用光耦驱动,其实是可以通过光耦输出的端的RL设计这个驱动电流。

网友C:
4个象限,就有4个触发电流。熟悉可控硅的的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个象限,就有4个触发电流。熟悉可控硅的的知道。

具体一点,提示提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我选cw为35mA焖**触发电流。
前面我用光耦驱动,其实是可以通过光耦输出的端的RL设计这个驱动电流 ...

“比如说我选cw为35mA焖**触发电流”
“焖**”我猜测是“门极”之误。
可cw是什么?猜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我选cw为35mA焖**触发电流。
前面我用光耦驱动,其实是可以通过光耦输出的端的RL设计这个驱动电流 ...

根据触发回路的施加电压和回路阻抗用欧姆定律计算,要注意留取足够余量,一般要取15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