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低成本检测是否有电压输出?

楼主(2017-02-21):
大家好,       本人现在有个需求,需要检测一个输出端是否有电压输出。如果有的话,这个输出的电压频率为50Hz正弦信号、但有效值从10mV-4V不等。有什么简单的,低成本的方案使一但检测到有信号输出就输出一个高电平,没有输出则输出低电平。

网友A:
358,放大,比较,延时

网友B:
简单的,用纯硬件,放大整流滤波。

更好的,放大后用MCU的ADC采样,然后数字滤波,计算50HZ信号的能量,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用纯硬件,放大整流滤波。

更好的,放大后用MCU的ADC采样,然后数字滤波,计算50HZ信号的能量,判 ...

现在在试放大,整流,滤波,比较器,这样软件那边少点ADC的工作。

网友C:
随便找个带10位AD的单片机不就行了,几块钱的成本

网友D:
直接一片双比较器,几个电阻电容,5毛钱就搞定了。
第一个比较器用于幅度比较,第二个比较器获取包络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接一片双比较器,几个电阻电容,5毛钱就搞定了。
第一个比较器用于幅度比较,第二个比较器获取包络线。 ...

第一个比较器用于幅度比较

10mV输出的时候会不会被噪声干扰啊?

网友F:
交流是不是?运放啥的都不用了,过零比较,后面做个RC延时当滤波,时间常数算好,拉个高电平出来就是了,不超过2块钱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比较器用于幅度比较

10mV输出的时候会不会被噪声干扰啊?

这个就要看你的工作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