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芯片,但是官网找不到

楼主(2017-02-21):
如图,芯片上面写着
       75DYKKG4
HPT05INF9604
REV     H

去TI官网找,输到搜索框后,出来的下拉栏有类似的,但是点了搜索就提示找不到任何东西。
想看看这个芯片的作用是什么,不知道谁有相关的资料呢?

网友A:
建议找代理商问问。
可能是某种已经停产的ic,或者是专用的、订制的ic

网友B:
停产的芯片吗?

网友B:
品牌/型号:TI/德州仪器/HPT05INF9604封装:QFP100类型:其他IC品牌:TI/德州仪器型号:HPT05INF9604批号: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品牌/型号:TI/德州仪器/HPT05INF9604封装:QFP100类型:其他IC品牌:TI/德州仪器型号:HPT05INF9604批号: ...

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C:
这个是什么功能芯片?

网友D:
看着是处理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功能芯片?

看着应该是处理器的芯片。

网友E:
这个在datasheet里面没有写吗

网友E:
看着是处理器芯片。

网友F:
这个是处理器,不过没有见过。

网友F:
应该是停产的芯片了,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G:
这个芯片确认是正品?

网友H:
这个不应该的哈,,应该多看下关键信息的部分的

网友H:
或者说已经停产多年的了,现在有可能也搜不到的吧

网友I:
确实在TI没有搜到相关的芯片。

网友I:
这个芯片是不是停产了?

网友J:
看着是处理器的芯片,但是找不到相关资料。

网友J:
周边有什么其他的外设?

网友K:
这个芯片不常见的,,多找下的

网友L(2017-04-17):
应该是TI给一些客户的指定料号,特殊打字的。

网友M:
这个芯片还真的没有永过,不知道什么作用

网友M:
看着应该不是什么处理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