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为什么我这个三极管开通不了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2-21):
18V稳压管是干啥的

网友B:
那你那100k电阻真大,那就算8v,流到b的也就0.08mA,你哪个三极管啥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那100k电阻真大,那就算8v,流到b的也就0.08mA,你哪个三极管啥型号

PMBT5551

网友B:
那你也不看看说明书,

楼主:
测试数据:
输入6V时,100K电压为5.02V,10K电阻电压为0.498V,比值10.1
输入7V时,100K电压为5.96,10K电阻电压为0.551V,比值10.81:1
输入8V时,100K电压为6.94V,10K电阻为0.574V,比值为12.09:1
输入9V时,100K电压为7.91V,10K电阻为0.588V,比值为13.45:1
??
上面时实测数据,按道理来说如果分压比不变的话,8V左右可以导通,因为管子只有>12V才会导通,这个时候导通VBE测量为0.624V,想不通啊?求指点~~

网友C:
100K与10K分压,计算一下不就有结果了。8÷(100+10)*10=0.727V — 0.5=0.227,所以不导通
12÷(100+10)*10=1.09V — 0.5 =0.59V,所以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V稳压管是干啥的

应该是防浪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也不看看说明书,

主要是我测试的时候 100K和10K的分压比值在慢慢变化,搞不懂。。。

网友B:
那TTL是电流驱动,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K与10K分压,计算一下不就有结果了。8÷(100+10)*10=0.727V — 0.5=0.227,所以不导通
12÷(100+10)*10=1 ...

我测量的时候 测的是后面10K的电阻  就是8V输入时候,实际10K电压是0.57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TTL是电流驱动,OK?!

那我换个10K和1K的去测试下 等会再看看

楼主:
这个为将100K 换成10K,10K换成1K后的测试数据,实验结果复合要求 ,谢谢大家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沒列入基极所需的电流,以及电阻误差。

谢谢了,确实是我基极电阻取太大了,换了下阻值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TTL是电流驱动,OK?!

谢谢  问题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问题解决了

那不客气的呀,问题解决就OK

网友E:
“开通”是一个容易产生歧义的词语,建议楼主不要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客气的呀,问题解决就OK

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客气的呀,问题解决就OK

搞错了 虚焊了

网友B:
那你要是不控制电压,那肯定烧呀

网友F:
两个稳压器并联是非常错误的,这样的错误不纠正,而且没有电阻限制进入b极的电流,盲目减小电阻,提高工作电流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两个稳压器并联是非常错误的,这样的错误不纠正,而且没有电阻限制进入b极的电流,盲目减小电阻,提高工作 ...

那稳压管就是保护的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稳压管就是保护的呀

这样等于两个稳压管和BE结并联,那一个顶不住就电流最大,先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样等于两个稳压管和BE结并联,那一个顶不住就电流最大,先烧。

但稳压管是在三极管前,那当稳压管值很大,be可能有很大的电流,但稳压管值搞小,电流会从稳压管分流,
也就是说,当电压大到一定程度,是稳压管分流be的压力,这时是对be的保护,当然要是很大也没用

网友G:
三极管是电流器件,要计算IBE的电流~~~拉个100K的电阻那么大,能导通才怪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但稳压管是在三极管前,那当稳压管值很大,be可能有很大的电流,但稳压管值搞小,电流会从稳压管分流,
...

稳压管并联的结果。

网友F:
稳压管多级保护电路如附件。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为将100K 换成10K,10K换成1K后的测试数据,实验结果复合要求 ,谢谢大家的指点 ...

    按照理论计算的话,一般5551三极管放大倍率是100倍,那么需要Ib大于12uA才能完全打开这个三极管,按你说的Vbe=0.62V,那么流过二极管的电流要大于12uA+0.62V/10K=74uA,二极管正端电压为0.62+0.5V=1.12V,那么输入电压V要满足 (V-1.12)/100K>74uA,理论计算只要大于8.52V就够了,如果涵盖一些公差什么的,9V也应该导通了。12V才能导通的话,排除连接问题,那就是你并进去的稳压管或者电容有漏电的问题或者三极管的放大倍率根本没有达到100。

网友I: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防浪涌的吧

防浪涌不是应该用一个TVS管的吗

网友J:
减小串联100K电阻就行了

网友K:
100换成1-5K

网友L:
只要元器件没有坏,焊接可靠,8V输入时,三极管一定可以导通的。
只不过那个18V的齐纳管是真心多余的。

楼主:
道理是什么 ?如果他的B是100的话 9V应该是够的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道理是什么 ?如果他的B是100的话 9V应该是够的啊

三极管最重要的点是静态工作点,可以实际计算一下静态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三极管最重要的点是静态工作点,可以实际计算一下静态工作点

d但是我只是做开关  知道达到饱和就可以了吧   用估算Ib=Ic/β ,β取100的话,9V的时候也已经饱和了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d但是我只是做开关  知道达到饱和就可以了吧   用估算Ib=Ic/β ,β取100的话,9V的时候也已经饱和了啊 ...

你可以实际测量一下 输入为9V的时候三极管的基级电压,和你之前测量的导通电压对比一下

网友M:
楼主是怎么烧的,又虚焊了,稳压管用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是怎么烧的,又虚焊了,稳压管用一个就可以了

换成10K 和1K的 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 ,没有烧,我以为烧了。。

网友N:
减小100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