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ZET6上电启动时而快时而慢

楼主(2017-02-21):
你好!有哪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断电很久(约大于10秒)后再上电时芯片启动很慢,大约要等个5秒左右芯片才启动(状态指示灯闪烁),如果是断电1-2秒再上电,则启动很快(应该是ms级的,属于正常)。上电启动电路是10K电阻上拉、1u电容下拉。

楼主:
问题解决了,当RTC选择LSE时有此问题,选择LSI时正常了,在程序中有等待RTC时钟稳定的检测,看来是外部的32.768KHz晶体部分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