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MP2482烧穿,求助

楼主(2017-02-21):
24V电源电压降压到5V,选用MP2482芯片,电路如图,上电之后1、2号脚之间总是烧穿,求大神帮解决!
上电时无负载!

网友A:
实物照片来看看

网友A:
2脚10R 不要
电感用的哪种?

网友B:
是不是自激了

网友C:
电路截图初看没有什么问题,不清楚具体什么情况,可以加我QQ:624081694详聊,我是MPS代理商FAE。

楼主:
已经解决,电路没有问题,是走线布局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脚10R 不要
电感用的哪种?

10R没有问题,加了10R比不加更稳定

网友D:
输入端建议加一个电解电容

网友E(2019-04-11):
请问,布局具体要注意哪些问题,我的板子也是这里烧穿,谢谢

网友F:
问题解决了么,MPS物料之前使用过,不良率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