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电阻与光照强度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2-21):
哪里不懂嗯?

楼主:
从这些信息上如何得到光敏电阻值与其相对应的光照强度?

网友A:
亮电阻 暗电阻
之间 之间做等分

网友A:
一般手册下面还有个照度电阻特性表 参考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电阻 暗电阻
之间 之间做等分

做几等份儿比较合适,做等分后,每一等份儿对应的光照强度是多少呢?

楼主:
是这个图片么?这个图看不懂。不线性,疏密不均匀,做等分,差别是不是会很大。

网友A:
看你做什么产品
这类光敏 就是一般的判断下 白天和傍晚 黑夜 做做楼道灯等
你要很精细的 要用IIC的哪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这些信息上如何得到光敏电阻值与其相对应的光照强度?

找这电阻的供应商要详细的规格书,里面应该有

网友C:
按照常规的思路是你使用这种电阻之后,需要标定。标定完才能比较准确地测量光照强度。单个器件的离散性太大,精度很难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做什么产品
这类光敏 就是一般的判断下 白天和傍晚 黑夜 做做楼道灯等
你要很精细的 要用IIC的哪种  ...

嗯,确实,我查了这种测光强度不精确,总体来讲做开关的用法更常见,谢谢您的指导,我看下您说的那种光测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常规的思路是你使用这种电阻之后,需要标定。标定完才能比较准确地测量光照强度。单个器件的离散性太大 ...

需要自己标定的话,太费时,既然不能保证精度,还是换一中精度高的用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这电阻的供应商要详细的规格书,里面应该有

谢谢,好的

网友D:
找个照度计标定一下,也可以用。不过环境变化还是会带来测量误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自己标定的话,太费时,既然不能保证精度,还是换一中精度高的用吧谢谢 ...

不用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照度计标定一下,也可以用。不过环境变化还是会带来测量误差。

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