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可控硅控制

楼主(2017-02-21):
用可控硅控制7805输入,控制端由运放比较器输出 怎么连接电路,我这样连有问题。

网友A:
那你玩的还是双向可控硅

网友A:
在7805上并个1n4007

网友B:
直流电路用可控硅控制,很少见。可控硅电压过零的时候自动截止的特性没有用上。

你这个电路,一旦可控硅导通,就应该是断开不了,除非电路重新上电。

个人觉得用PMOS管子做开关比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路用可控硅控制,很少见。可控硅电压过零的时候自动截止的特性没有用上。

你这个电路,一旦可控硅导 ...

你说的没错呀

网友C:
既然是直流电路为何要用双向晶闸管

楼主:
1,3脚?为什么想到并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路用可控硅控制,很少见。可控硅电压过零的时候自动截止的特性没有用上。

你这个电路,一旦可控硅导 ...

我设计的时候就想要它导通后,除非断电才断开。问题是在控制角没接到运放送出的信号前 可控硅2脚24V,1脚几乎0,3脚也是几乎0.到这时正常的。 但是当运放送出信号后虽然可控硅导通了但是2、1脚电位被拉低了大概只有5V不到,3脚比1脚电压略高 ,连同运放的输出都被拉成畸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路用可控硅控制,很少见。可控硅电压过零的时候自动截止的特性没有用上。

你这个电路,一旦可控硅导 ...

我设计的时候就想要它导通后,除非断电才断开。问题是在控制角没接到运放送出的信号前 可控硅2脚24V,1脚几乎0,3脚也是几乎0.到这时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直流电路为何要用双向晶闸管

还有什么元件 能接受到信号后保持导通的吗 做切断7805前段输入的开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路用可控硅控制,很少见。可控硅电压过零的时候自动截止的特性没有用上。

你这个电路,一旦可控硅导 ...

但是当运放送出信号后虽然可控硅导通了但是2、1脚电位被拉低了大概只有5V不到,3脚比1脚电压略高 ,连同运放的输出都被拉成畸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直流电路为何要用双向晶闸管

手头有一个现成的器件 省的买新了

楼主:
再补充一个问题 估计答对的人很少。。如图 当用某瞬时信号使可控硅导通后 ,撤销此信号。 问导通后三个端口电压大致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出电小了。只好试试看能否靠C11触发,加大C11丶短路D4丶減少R17。

二极管是我后加上去的,刚开始没有直接驱动控制极,但是正常情况导通后T1,T2几乎相等,而G比T1略高大概有23V 不加M7电压倒灌运放 烧了一个,于是后来才加的二极管,想反向阻止。可是发现加了不仅没起到效果 运放的输出畸变了变成类似于方波壮

网友B:
把Q1的型号、运放的型号及VCC1的电压公布一下,看大家是否能帮你分析一下电路
2、1脚电位被拉低了大概只有5V不到,3脚比1脚电压略高 ,连同运放的输出都被拉成畸形了
这句话也看不太懂,这几个脚的具体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Q1的型号、运放的型号及VCC1的电压公布一下,看大家是否能帮你分析一下电路
“2、1脚电位被拉低了大概只 ...

BT1181W ,LM358,VCC1=5V

网友E:
7805已烧

有这个可能,看一下7805输入最大电压是多少。

楼主:
还有没有想到如何用一个5V左右信号控制可控硅 开启7805输入回路的方法的朋友?后来,我自己改了一下控制部分正在测试中目前无问题。。

网友F:
再补充一个问题 估计答对的人很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什么元件 能接受到信号后保持导通的吗 做切断7805前段输入的开关用

用电子开关元件型号好像是TWH8778

网友G:
用可控硅控制7805输入,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