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TIM2比较输出功能问题

楼主(2017-02-21):
请教一个问题,我想使用TIM2的比较输出,实现任意占空比的方波,代码如下
void TX_Config(void)
{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4,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WriteHigh(GPIOD, GPIO_PIN_4);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1, 65535);

  TIM2_OC1Init(TIM2_OCMODE_TIMING, TIM2_OUTPUTSTATE_ENABLE, 499, TIM2_OCPOLARITY_HIGH);
  TIM2_OC1PreloadConfig(DISABLE);

  TIM2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2_ITConfig(TIM2_IT_CC1, ENABLE);

  /* TIM2 enable counter */
  TIM2_Cmd(ENABLE);
}

INTERRUPT_HANDLER(TIM2_CAP_COM_IRQHandler, 14)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if (TIM2_GetITStatus(TIM2_IT_CC1) != RESET)
  {
    /* Clear TIM2 Capture Compare1 interrupt pending bit*/
    TIM2_SetCompare1(600);

    TIM2_SetCounter(0);

    GPIO_WriteReverse(GPIOD, GPIO_PIN_4);
    TIM2_ClearITPendingBit(TIM2_IT_CC1);
  }
}

按照设想这个应该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相同的方波, 但没有波形输出,请哪位大神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