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三极管Icbo的实际值是多少?

楼主(2017-02-21):
关于三极管的Icbo,看了一些datasheet,都标的最大值,比如:NXP的2N3904,该指标的MAX项是 50 nA。
因为手里没有pA级的测试设备,所以想请教一下:该指标的实际值,一般是多少pA?
谢谢!

网友A:
这个值是发射极E开路,将电压加到CB之间的漏电流。这个电流越小越好,跟温度相关性很大。

网友B:
实际值,生产厂家也不知道。生产厂家是将大于50nA的产品废掉,不合格。实际测量通常比50nA小很多。
此项电流,只能实际测量,而且测量时此电流随温度变化相当大。

楼主: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即使“实际测量通常比50nA小很多”,但设计选用的时候,仍然需要按照50nA以及温漂来考虑?
在NXP网站翻了翻,发现了几个10nA的型号。不知道会不会有更低的型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