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选择

楼主(2017-02-21):
电源模块出来想用个电感滤波,但是电路满负载时候电流达到11A左右,应该怎么选择电感的额定电流啊,哪些电感可以过大电流?

楼主:
怎么没人回我啊

网友A:
说明大家不会。
11A的电感,至少我没见过没用过。

网友B:
那你就选个能过11A电流的电感那。。。。
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C:
大功率电感

网友D:
电感的额定电流要大于这个电路满负载时候的电流11A左右的这个电流,且还得有余量,就是12A以上。

网友E:
电感是根据自己设备的需求计算的:电感量,导线的直径,磁芯的选择,散热等等。。。

刚看了一个1000A的电感

网友F:
11A的电感,要多少频率,多少感量?可能会很重很大哟。

网友G:
两个功率电感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