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传导骚扰测试超标如何解决

楼主(2017-02-21):
大家好!
求教个问题,有个产品传导骚扰测试超标,晶体的频率是16MHz,超标的频点都是晶体的谐波频率。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先谢谢大家!

网友A:
晶体与相关走线离端口和相关走线远些

网友B:
看了晶体走线没有问题,看看是不是地平面完有问题。不是很完整。

网友C:
这种多是电源问题,既然是16MHZ系统工作频点超标,说明电源滤波效果在高频段不理想,加强16MHZ频点左右的电源滤波就能搞定,不想加共模电感就加强差模LC滤波,电源线再用磁珠串一下。谢谢

网友C:
看了一下你的LAYOUT应该还阔以,问题不大,加强电源滤波就OK

网友D:
整改过了吗

网友E(2017-03-30):
图上好像没超标啊。

网友F:
看了你的测试截图,并不是你所说的晶振的谐波频率,你看看从500K以后全部都有这种干扰,再看看你的晶振和layout似乎问题不大,更多的还是低频就开始的能量干扰,找找这个干扰源,加个电感应该能解决整体噪声下降。
不知道现在解决没有?

网友G:
时钟信号上源对地加Y电容,时钟信号电路附近的线尽量绕开走。信号线和电源线分开走的远一点。防止耦合串扰

网友H(2021-11-24):
这应该是汽车电子GB/T18655-2018-6.3,电源线的CE因晶振引起的案例不多,大多是DCDC的开关频率,可尝试下提高下共模电感的高频抑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