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端口扎破气球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2-21):
单片机驱动加热丝,一烫就破

网友B:
我突然想到一个,比如头发,当人和静电球接触的时候头发会拉直,是否能用静电驱动软绝缘体去戳破气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驱动加热丝,一烫就破

re
小时候公园里摆摊打气球的,都是靠加热的。

网友D:
的确加热比较可靠

网友E:
电磁铁的末端固定一根针,针顶气球必破

网友F:
橘子皮挤出的水也可以弄爆气球!

网友G:
看标题以为是用单片机IO口直接扎破气球。
直流电机也行,齿轮加刀片。不过楼上的加热丝确实简便一些。

网友H:
还以为用单片机的引脚直接扎,心想把引脚磨尖就可以了。
控制150mW固态激光器。

网友I:
需要根据具体需求具体分析,找一找成熟的装置,用单片机控制这个装置就行了,自己做费时费力

网友J:
电磁铁+针比较直接,  用加热的话,需一些时间的发热,

网友K:
舵机旋转扎破 简单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