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D资料

楼主(2017-02-21):
各位大神好:
      哪位大神那里有用AD绘制四层及以上PCB的教程啊,视频教程更好啊,能发我一份么,很是感谢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求教啊

网友A:
用来教学的教程一般都是绘制两层板的,话说两层板和四层板区别不大,再多层的就不太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来教学的教程一般都是绘制两层板的,话说两层板和四层板区别不大,再多层的就不太了解了 ...

多层板还是有难度的,平时接触的都是两层板,想学习一下多层板,但是没找到资料,所以来这里求助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层板还是有难度的,平时接触的都是两层板,想学习一下多层板,但是没找到资料,所以来这里求助了啊 ...

对了,一般画多层板例如手机主板或者电脑主板都不用AD的,AD画多层板和高速版有些业余,建议你找一找Candence的资料或者其他软件的资料吧

网友B:
如需画板子,为何不用alti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