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图像颜色渐变

楼主(2017-02-21):
(无正文)

网友A:
分别将R、G、B信号逐次加1(减1); 这样的结果会使图像的明暗由黑到白(由白到黑),并保持固定颜色。

网友B:
以R、G、B作组合,如R占0~7位、G占8~15位、B占用16~23位,把它们作为一个数据作加一(减一)处理,再显示。

网友C:
也可以对R、G、B作不同的组合,并打乱位次,再作加一(减一)处理

网友D:
只从红色变成绿色呢?怎么弄

网友E:
只从红色变成绿色呢

把R减小,直至到0,再把G从0增加到FF即可。

网友F:
这个可以屏蔽掉其他的颜色。

网友F:
你的图像是多少位的,看看图像的像素分配?

网友G:
你看看RGB分配。

网友G:
这个可以通过RGB进行屏蔽颜色。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以R、G、B作组合,如R占0~7位、G占8~15位、B占用16~23位,把它们作为一个数据作加一(减一)处理,再显示。 ...

楼上说的是,注意这三个参数的组合的

网友I:
这个是有关门的关于图像处理的介绍的,,图像颜色渐变的都不是难点的

网友J:
通过RGB进行屏蔽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