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Jlink下载问题

楼主(2017-02-21):
自己做个一块STM32F103RBT6的板子,焊接完成后,不能下载程序。一直提示,说的是can not measure  total IR len ,TDO is constant high.这个把程序往我买的开发板下载程序就行。但是向我自己做的板子下载程序就有问题。恳求知道的小伙伴能告知,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B:
板子应该硬件出了故障,再查查。

网友C:
看下复位、电源等是否有问题;
多焊机块板子测试;

网友D:
下载器状态正常吗,坏了没?

网友E:
你看看是不是接口有问题

网友E:
硬件电路有问题。

网友F:
电路或电缆不正确

网友G:
一般都是供电出了问题。注意检查供电和接地。Vdda,Vbat这些

网友H:
检查TDO引脚

网友I:
这是硬件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I:
看一下你的 硬件电路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