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调试问题

楼主(2017-02-21):
我在ccs5中做了几个库文件,调试工程时报错,说是无法打开相应的库文件,怎样在工程中将这些库文件加载进去?

网友A:
LLIB文件在工程约定目录里,加入头文件定义即可。

网友B:
也可以属性里加入

网友C:
要作两个操作,一个是把库文件名字加入到工程中,另一个是把库文件的路径加入到CCS 链接器的搜索路径。

网友D:
头文件无法打开的错误引起,在#include search path里将该头文件的路径重新添加

网友E:
设置lib的路径。

网友E:
在CCS设置里面设置LIb的路径。

网友F:
直接放在根目录下面

网友F:
在CCS里面设置lib的路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