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有声音

楼主(2017-02-21):
开关电源有声音是不是说明电路中有震荡?

网友A:
开关频率多少?看看是不是所有同类电源都有声音?用示波器观察输出,看看是不是有大三角波?

网友B:
啥类型的开关电源,芯片对输出ESR有没有要求?

网友C:
DCDC有声音,大部分都是对输出电容的ESR有要求,然后电容ESR不配对造成输出不稳定才有了声音。

网友D:
不一定。发声器件往往是电感/变压器,结构不良时即使电路没问题也会发声。而有些电感/变压器在电路正常时不发声,电路异常时容易发声。所以,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