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程序-中断法

楼主(2017-02-21):
/***************************************************************/
/*功能描述: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利用电脑发送数据给单片机,单片机接收后通过发光二极管显示出接收数据*/
/*其他说明:原始跳线。注意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后断电后重新上电才能正常显示*/
/*版本:001zcb */
/******************************************************/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j=P1^4;
void main()
{
sj=0;
TMOD=0X20;//设置定时器1工作方式2自动重装初值;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while(1)
{

if(RI==1);
{
RI=0;
P0=SBUF;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P0=SBUF;

}

网友A:
这个不是51单片机的么

网友A:
现在的msp432性能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