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MSP430149 PWM波3路同频率

楼主(2017-02-21):
请问 怎么实现MSP430149   PWM波3路同频率 不同相位 不同占空比怎么设置?

目前可以设置MSP430149   PWM波3路同频率 不同占空比  请问需要不同的相位怎么设置。使用TimerB做的。

谢谢大家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好奇是应用什么上呀?
相位差固定不固定?

网友B:
发送中断产生后一搬是判断你的发送数组(缓冲)里有没有待发的数据
如果有继续发送

接收中断产生后一搬是读取一个字节追加到你的接收数组(缓冲)中
当满足某一条件后对接收数组里的数据做相应的处理

网友C:
配置3个IO口为PWM输出,纯粹把TimerB当作定时器用,定时时间到后在中断中改变PWM高低电平。加入P2.0和P2.1为第一和第二路PWM输出,第一路PWM高电平到第二路PWM高电平相差1us,那就先P2OUT |= BIT0;同时用TimerB定时1us,进中断后P2OUT |= BIT1。如果第一路2us后变低电平,那么同时在中断中开始2us定时,再次进入中断后P2OUT &= ~BIT0,依次类推,当然三路甚至更多路都不是问题。这个方法精度以及CPU功耗可能会有点问题,具体还要看你这个PWM的频率和分辨率要求。

网友D:
使用TIVA可以产生多路的PWM

网友D:
你可以通过定时中断产生不同占空比的PWM

网友E:
如果频率不是很高,可以使用定时器实现。

网友E:
可以通过TIVA实现多路的PWM。

网友F:
通过定时器中断产生不同的频率的信号。

网友F:
通过TimerA 输出pwm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