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啦,大一自学单片机,如何同时使用计时器和外部中断

楼主(2017-02-21):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有什么困难哪?

网友B:
按需要,配置一下定时器和外部中断就可以

网友C:
直接用就是了啊,楼主遇到啥问题?

网友D:
拿例程改一下看效果

网友E:
直接用就行!

网友F:
两个不冲突,最多就是设置一下中断优先级

网友G:
lz 先调通一个.再调另一个....
话说大一就这么着急做东西....

网友H:
楼主说的测距是用的超声波吗?等待外部中断响应,然后在外部中断服务程序中开定时器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