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怎样用N_MOS管实现6V电源开关

楼主(2017-02-21):
最近要实现用MCU的IO口控制6V电源的开关
我先描述一下问题,实现6V电源的开关,不是百度上经常能搜到的将N_MOS管接在接地回路中,来控制N_MOS管的开关来实现回路中电流的有无。而是相当于电路有一个输出端,当IO输出高(低也行)时,输出端输出6V电压。
下面是自己用multism做的仿真,为什么开关关断打开时电压表测出电压都是6V,而不是理论上开关关闭时N_MOS导通,电压表为6V,打开时,N_MOS截止,电压表为0V?敬请各位大神不吝指教

楼主:
F:\新建文件夹\图片

楼主:
电路路在附件中,小弟不会上传图片

网友A:
是漏电流吧?如果带了负载,就会是无论开关置于哪个位置,输出都没有6V了。

网友A:
NMOS要导通,栅极电压要高于源极。
你希望导通后输出6V,那么栅极电压要再高一些,比如达到6V+10V=16V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要导通,栅极电压要高于源极。
你希望导通后输出6V,那么栅极电压要再高一些,比如达到6V+10V=16V才可 ...

谢谢啦,到通知后源极电压发生改变这一点还真是忽略了,太谢谢了。
在这里说明一下我的用途,我后边接的是一个电压检测电路,也就是6V电压源通过开关之后的输出必须基本上还是6V,怎么样通过MOS管才能实现呢

楼主:
这个电路是我在一篇论文中看到的,他说可以通过单片机的输入控制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要导通,栅极电压要高于源极。
你希望导通后输出6V,那么栅极电压要再高一些,比如达到6V+10V=16V才可 ...

还有一点不是太明白,为什么不管我开关处于开关还是断开,为什么都输出6V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我在一篇论文中看到的,他说可以通过单片机的输入控制输出

这个是PMOS管,而且是低电压的。
低压PMOS可以这样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不是太明白,为什么不管我开关处于开关还是断开,为什么都输出6V呢? ...

没有负载,漏电流被电压表检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负载,漏电流被电压表检测到了。

谢谢了,我再看看,有什么不懂得还望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PMOS管,而且是低电压的。
低压PMOS可以这样用。

大神,能帮忙解释一下低压的这句是什么意思吗?感觉模电中没有学到这点东西吧,理论跟实际完全不搭边啊

网友B:
P-MOS管,控制电源正极,N-MOS管控制电源负极,具体可以下载相关MOS的PDF资料,看他的使用条件和要求。

网友C:
请使用PMOS,或者使用更高电压控制NM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能帮忙解释一下低压的这句是什么意思吗?感觉模电中没有学到这点东西吧,理论跟实际完全不搭边啊 ...

以前MOS管在VGS处于3V左右的时候不能可靠导通,现在可以了。。。。低压的。

网友D:
用PMOS
或者NMOS + max2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MOS管在VGS处于3V左右的时候不能可靠导通,现在可以了。。。。低压的。 ...

谢谢大神了,这两天忙点软件的事儿,把这个给耽搁了,忘回复了,谢谢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OS管,控制电源正极,N-MOS管控制电源负极,具体可以下载相关MOS的PDF资料,看他的使用条件和要求。 ...

不是太清楚你说的P_MOS控制电源正极的具体意思,能详细讲解一下吗?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MOS管在VGS处于3V左右的时候不能可靠导通,现在可以了。。。。低压的。 ...

那么像我所说的这种电路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太清楚你说的P_MOS控制电源正极的具体意思,能详细讲解一下吗?不胜感激 ...

P沟道MOS管其导通条件为GS为负压。看下图,当ON按下时MOS管GS极产生负压,DS极导通,VOUT电压等于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沟道MOS管其导通条件为GS为负压。看下图,当ON按下时MOS管GS极产生负压,DS极导通,VOUT电压等于输入电 ...

谢谢啦啊,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E:
你测得是虚电压,加上负载测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