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奇偶路采样数据转换成正交采样数据

楼主(2017-02-21):
       在实际高速信号处理中,为了增加采样速率(但同时受到芯片限制),需要用两片AD进行奇偶两路采样拼接成一路数据。
而DSP中经常需要正交处理(比如利用DDC或DUC),这就存在把两路采样数据转换成正交数据的问题。这里提供一个好的方法:保持其中一路数据作为I路数据,另一路做为Q路数据,然后将Q路数据进行“抽取HILBERT 变换”(数据率和运算时钟与单片采样率保持一致)后得到的数据作为新的Q路数据,这样就得到正交采样的IQ路信号。笔者在FPGA内部实现这种转换,效果不错。您可以试试,善意提醒您记着三点:1最好进行加窗处理,减小副瓣 2 注意要信号对准,滤波后的信号存在线性相位时延问题(如果您用软件处理,直接信号前面补零就可以了) 3滤波器系数一定要反折,因为HIRBERT滤波器系数和FIR滤波器系数是不一样的,它不具备对称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