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关于AD9430的问题

楼主(2017-02-21):
哪位高手用过AD9430?希望您能指点迷津。
我用两片AD9430采样数据,单片时钟150M,
用的是COMS并行方式(数据率75M),
四路数据拼成一路数据(300M),
可是总是好像拼不到一起去,有时对,有时错位,
怎么也调整不过来。如何调整啊?

网友A:
这里有些资料,供参考啦
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9430

网友B:
上了100M采样的就不好做了
这个不只是你的代码问题  主要还要看你的硬件设计

网友B:
如果原理图是参考了官方EVM板的话  应该没问题
但是PCB设计也很重要   你的等长这些不知道做的好不好
建议你将速率降下来看看是不是稳定     如果稳定   高速下
那就要找个合适的窗口值了

网友C:
12位单芯片采样模数转换器

网友C:
怎么四路数据进行合并?

网友D:
什么是并联处理?

网友D:
并行处理也是能够增加识别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