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钉钉打卡的**法门

楼主(2017-02-22):
TI, TE, se, ic, vi
自从单位用了钉钉后,就搞的鸡飞狗跳。。。很是闹人,大家每天都问候马云和阿里巴巴开发钉钉的这群屌丝。
那么有什么方法破解呢。
刚开始有位置模拟软件,后来被钉钉封了漏洞,因为添加了验证是否为模拟的if语句。
/**
     * 判断是否打开了允许虚拟位置,如果打开了 则弹窗让他去关闭
     */
    public static boolean isAllowMockLocation(final Activity context) {
        /**
         * 判断用户是否开启了模拟位置功能
         */
        boolean isOpen = Settings.Secure.getInt(context.getContentResolver(), Settings.Secure.ALLOW_MOCK_LOCATION, 0) != 0;

        if (isOpen) {
            Config.showTiplDialog(context, null, "定位失败,需要关闭【允许模拟位置】功能后才能使用友友用车查看附近的车辆。", "去设置", new View.OnClick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iew) {
                    context.startActivity(new Intent(Settings.ACTION_APPLICATION_DEVELOPMENT_SETTINGS));
                }
            });
        }

        return isOpen;
    }

优点:操作简单,一键修改定位,一键虚拟定位,稳定防检测. 定位保护,拍照保护,WiFi保护,通讯录保护,机型保护,你要的功能我都有。 支持各式软件Q是这个156过检测422无需越狱001安卓无需root苹果无需越狱(数字链接起来)

楼主:
今天我想到个好主意。就是用模拟软件,在单位电脑上模拟一个Android,上面安装上钉钉。
然后电脑上安装个控制器,通过我的手机或者个人电脑上的控制端,远程控制这个电脑,操作模拟器,打卡。

楼主:
等我试验成功给大家再分享。

楼主:
已经研究出来方法了,等我写好攻略。

楼主:
定位效果,咋样,哈哈。

楼主:
用安卓模拟器,模拟地址,然后打卡。你再也不担心不能及时赶到单位钉钉了。

网友A(2017-05-18):
引用 楼主:
定位效果,咋样,哈哈。

咋弄的啊,求带我一起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安卓模拟器,模拟地址,然后打卡。你再也不担心不能及时赶到单位钉钉了。 ...

请问使用的是哪款安卓模拟器和gps软件呢?

网友C:
我是来看隐藏内容的

网友D(2017-07-15):
钉钉,我可以改位置加,微信jia3062928

网友E:
实时拍照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F(2017-09-01):
引用 楼主:
用安卓模拟器,模拟地址,然后打卡。你再也不担心不能及时赶到单位钉钉了。 ...

我想求教方法,安装了一次失败了

网友G(2018-04-10):
root
装xposed
搜索模块:模拟位置

不需要模拟器和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