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芯片自己会发热,电路板会发热。是否没有电流,就没有热量??!!

楼主(2017-02-22):
芯片自己会发热,电路板会发热。
是否没有电流,就没有热量??!!
不通电的板子,永远不会有散热问题。
那热量怎样尽量少产生啊?

网友A:
4个方面
合理的电路设计
合理的电路参数
减少功耗
增加散热

网友B:
不通电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发热的。比如被感应出来的涡流。。。。集成电路设计沟道尺寸减小、速度提升的同时,电子隧穿也加重了,发热也上去,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降低器件的工作电压。普通电路设计中,要想控制功耗,比如ADC采样口,能用20K的分压电阻就坚决不用2K的分压电阻

网友C:
尽可能的减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