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 SOF 速率是多少?

楼主(2017-02-22):
USB的包起始标志,实际的电平翻转速率是多少呢?与时钟一样48MHz吗?

楼主:
USB2.0 Full Speed最高速率为12MB/S, 请问USB数据线上实际的电平翻转率是多少呢?是与时钟一样48MHz吗?如果达不到12M,剩余的时钟空闲周期在干嘛呢?

网友A:
是 12Mb/S 每秒。

SOF是1ms,利用率肯定没有100%,而且如果有HUB,还是共享的。
空闲时间都在跑USB本身的硬件协议,如SOF,ACK/NAK 这些。
12Mb/s 除8 = 1.5MB/s,实际能跑到900KB左右就很N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 12Mb/S 每秒。

SOF是1ms,利用率肯定没有100%,而且如果有HUB,还是共享的。

是每隔1ms发一次SOF,SOF也有和后面的信息都有很多个比特,请问每隔比特多长时间呢?我现在想知道数据先上电平翻转的最高频率,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每隔1ms发一次SOF,SOF也有和后面的信息都有很多个比特,请问每隔比特多长时间呢?我现在想知道数据先 ...

去看USB协议呀,不过你又不造USB芯片,查这做什么。
既然说是12Mbps,那就是12Mhz,没有最高最低(容许的多少PPM的误差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USB协议呀,不过你又不造USB芯片,查这做什么。
既然说是12Mbps,那就是12Mhz,没有最高最低(容许的 ...

我想把USB的数据和信令用无线的方式发送出去,所以要知道具体的速率才好进行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USB协议呀,不过你又不造USB芯片,查这做什么。
既然说是12Mbps,那就是12Mhz,没有最高最低(容许的 ...

12M说的是数据率,还有很多信令没算在内,真是的比特率肯定大于12M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把USB的数据和信令用无线的方式发送出去,所以要知道具体的速率才好进行下一步 ...

你这种实现方法世界首创

网友A:
USB协会本身就有无线USB,然后自己都不推,证明实际并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协会本身就有无线USB,然后自己都不推,证明实际并不好用。

有吗?在哪里能看到啊?求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M说的是数据率,还有很多信令没算在内,真是的比特率肯定大于12M吧

不。实际数据率小于比特率。算信令开销,理论usb fs最高速度934KB/s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吗?在哪里能看到啊?求指导=。=

wusb  无线usb
usb.org

这玩意早就被放弃了

网友E:
1mbit吧,可以好好看看资料

楼主(2017-05-04):
引用 网友A:
USB协会本身就有无线USB,然后自己都不推,证明实际并不好用。

请问USB协会为什么自己不推WUSB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