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用模拟开关通道切换时的问题

楼主(2017-02-22):
大家好,本人目前正在开发一款健康监测设备,有两个功能是测体脂和心率。体脂的方案采用现在常用的体脂秤的方案,通过4个金属电极片来测人体的交流阻抗(50K HZ正弦波)。心率方案测采用现在跑步机上的心率检测方案,专用芯片为SH601,也是通过金属电极片来检测。现在我用这两个功能共用金属电极片,两个功能模块不会同时工作,但是发现这样两个电路也会相互干扰,所以我想用模拟开关芯片来切换,每个电极片用一个通道,原理如下图所示:
采用的芯片是SGM5018,一个芯片正好是4个通道,理论是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是我测试的时候发现就算是体脂电路不工作的时候也有问题,心率检测不准确,请教一下大家,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附:
SH601文档: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LxH9Fnyay0fKx64bTOXUOB7ArTU6qiUqNiGQ_diBHw8mhjssI1fAlFHbAh482f0BMRukHLRFvMdhx-A2xxaMTHR4eDGjk1R_KGNeUU9Y1ay
SGM5018文档:

网友A:
没有看资料,感觉是漏电电流(通道分离度)引起的,

网友B:
SGM5018 漏电流最大是1uA,而通道隔离度相当高,为了验证是否是隔离度不够,楼主可以在申请单路的SGM4157YC,用4颗,测试看看。
电极片输出的50KHz正弦波,幅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SGM5018 漏电流最大是1uA,而通道隔离度相当高,为了验证是否是隔离度不够,楼主可以在申请单路的SGM4157YC ...

恩,谢谢!正弦波的幅值是3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正弦波的幅值是3V

幅值是3V,参考点是几伏?
SGM5018能过的负压很小,只有-0.3V,楼主要把参考点设置在1.5V以上才安全,也就是将信号抬升到0V以上

网友C:
如果传输的交流信号,模拟开关单电源供电应该会有耦合的

网友D:
模拟开关你要看看内部的结构了,MOS管的话,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幅值是3V,参考点是几伏?
SGM5018能过的负压很小,只有-0.3V,楼主要把参考点设置在1.5V以上才安全,也 ...

怪不得有的芯片是要双电源供电的。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GM5018 漏电流最大是1uA,而通道隔离度相当高,为了验证是否是隔离度不够,楼主可以在申请单路的SGM4157YC ...

是哪个参数反映通道隔离度的?
漏电流和通道隔离度是否同一样东东?
是否处理微弱信号时才要考虑隔离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怪不得有的芯片是要双电源供电的。谢谢了

可以看下SGM3700,单电源3.3V供电下能过的负压最大为-2V,这个切交流信号就不需要叠加直流偏置电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哪个参数反映通道隔离度的?
漏电流和通道隔离度是否同一样东东?
是否处理微弱信号时才要考虑隔离度? ...

Crosstalk参数,反映的就是通道之间的。
漏电流是Input Leakage current。
交流信号都需要考虑通道隔离度还有关断隔离度,因为这两个参数都是跟频率相关的参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幅值是3V,参考点是几伏?
SGM5018能过的负压很小,只有-0.3V,楼主要把参考点设置在1.5V以上才安全,也 ...

如果加了偏置,就需要加隔直电容将信号取出来,这样不是对信号的精度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加了偏置,就需要加隔直电容将信号取出来,这样不是对信号的精度有影响? ...

只要加入隔直电容,就会有衰减,因为会有滤波效果,所以才有专门过负压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