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电路中的三极管部分电路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7-02-22):
如图中电路,该电路是我抄的一个艾默生励磁调节器的一个控制芯片电源供电部分电路,电路用的是变压器输出  经过三端稳压器输出  + 15 v,-15v, 在-15v供电回路上面  有一个三极管,不太清楚其原理,求助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

网友A:
有可能79L05的耐压不够高,当输入的交流电压过高时,可以稍降低稳压前的输入直流电压(绝对值),

网友B:
使120/3W电阻两端电压稳定在某一个固定值,
可以测试一下,改变-15V的输出电流,看看电阻两端电压是否变化。

网友C:
整流输出的负压大于一定值时,在79L15输入端对地并联一个电阻,与120R/3W电阻形成分压,使79L15输入电压降低。
可以降低79L15的发热量。

网友C:
三极管大约在负压整流输出为-30V时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大约在负压整流输出为-30V时打开

-30v这个电压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麻烦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大约在负压整流输出为-30V时打开

是通过pnp管子发射结电压在0.2-0.3v推算出来的吗?

网友D:
NPN可以去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通过pnp管子发射结电压在0.2-0.3v推算出来的吗?

0.6*(3300+68)/68

网友E:
罕见的设计,一个别脚的手笔引无数精英竞折腰,哈哈,用料不当,扯出漏洞,再费尽心思补漏,下策也
所加三极管满足条件导通时,650Ω投入电路,形成分压,无非是为了降低些稳压管的输入电压.可能输入变化是不可选的,电流变化也是不可选的,但器件耐压,电流是可选的鸭.哈哈...

网友F:
别人设计出来的电路,我们看起来分析都这么能折腾,都怪模拟电路知识没有学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罕见的设计,一个别脚的手笔引无数精英竞折腰,哈哈,用料不当,扯出漏洞,再费尽心思补漏,下策也
所加三极管满 ...

T叔,好久不见啊!哈哈~

楼主(2017-05-19):
引用 网友E:
罕见的设计,一个别脚的手笔引无数精英竞折腰,哈哈,用料不当,扯出漏洞,再费尽心思补漏,下策也
所加三极管满 ...

这个电路是前端变压器 可以跳线选择220、380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