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可以更换为stm32f303cct6么

楼主(2017-02-22):
如题,电路上需要哪些改动呢? 请教大家。

网友A:
硬件管脚上没有问题。

软件上移植也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管脚上没有问题。

软件上移植也很简单的。

OK,think you,那就意味着我直接换芯片就好了,对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think you,那就意味着我直接换芯片就好了,对么?

可以的。

网友B:
一般来说,直接换芯片,换下程序就可以了;

你最好再仔细对下引脚,48个脚,几分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