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锂电池电量检测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2017-02-22):
用单片机检测锂电池电量,不知怎么设计电路,请问有什么好的电路可以推荐一下吗,成本不要太高,锂电池电压小于4.3V。谢谢了!

网友A: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B:
找一个TI 的BQ系列的DEMO,然后把控制芯片换成你的单片机

网友C:
这是多么简单的 一个 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多么简单的 一个 设计

那你给我说说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多么简单的 一个 设计

大神,请指导。

网友D:
如果只是检测电量的话,可以用单片机的ADC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TI 的BQ系列的DEMO,然后把控制芯片换成你的单片机

好的 我去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检测电量的话,可以用单片机的ADC功能。

请问外围 电路怎么接呢?

网友E:
  100K级电阻分压,用单片机12位的AD就能测得比较准,电阻监测用MOS管接通或者关闭,这样锂电池低压的时候能够断开电阻的消耗

网友F:
ADC测电压和电流,做累加。带上必要的检测和判断

网友G:
也可以用比较器进行设计

网友H:
看你检测是电压还是容量,像手机电量显示都是检测的容量,并不是简单的ADC,
电压法、库仑计法、阻抗跟踪法,可以搜索一下,看看优缺点,然后再决定选择哪种方案。

网友H:
看你检测是电压还是容量,像手机电量显示都是检测的容量,并不是简单的ADC,
电压法、库仑计法、阻抗跟踪法,可以搜索一下,看看优缺点,然后再决定选择哪种方案。

这些必须用专门的电量ic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K级电阻分压,用单片机12位的AD就能测得比较准,电阻监测用MOS管接通或者关闭,这样锂电池低压的时候 ...

知道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C测电压和电流,做累加。带上必要的检测和判断

不是 很懂 可以详细解释下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可以用比较器进行设计

可以 发一个电路图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你检测是电压还是容量,像手机电量显示都是检测的容量,并不是简单的ADC,
电压法、库仑计法、阻抗跟踪法 ...

好的 我去 看看
十分谢谢

网友I:
用宽电压mcu 然后电源直接结电池 adc接一个低压电压基准然后就能算出电源电压然后就没然后了

网友J:
用单片机检测比较方便

网友K:
电量检测有很多专门的芯片的,你可以找找。自己搭建的有麻烦吗,又不可靠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电量检测有很多专门的芯片的,你可以找找。自己搭建的有麻烦吗,又不可靠 ...

能否推荐一款

网友M:
引用 网友C:
这是多么简单的 一个 设计

如果只是检查电压确实挺简单

网友N:
无回帖,不论坛

网友O(2018-08-27):
串联电池的巡检电路原理,谁能给讲讲。

网友P:
精密采样电阻,差分电流采集放大器,阻抗匹配滤波,到MCU的AD管脚,推荐INA213    INA240之类的芯片。

网友J:
如果简单的检测一下电量,用AD检测电压就可以了,但是要精确检测的话最好使用专门的电量检测IC  max17205,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