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072端口波形异常

楼主(2017-02-22):
目前使用的是STM32F072,下图中通道1(黄色)是PC13端口的电压,通道2(绿色)是MCU的供电电压,正常供电3.0V,由于电路中使用了GPRS模块,通信过程中电压会出现跌落到2.8V的情况,但PC13端口软件设置为输入,端口电平会出现图中的情况,求解?

网友A:
1、加大储能电容;
2、这个输入引脚都接的什么,看波形不像是干扰;
好像是有规律的信号,频率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加大储能电容;
2、这个输入引脚都接的什么,看波形不像是干扰;
好像是有规律的信号,频率也低 ...

这个引脚是作为一个普通输入口,用作按键输入的。跌落的原因是电路里面的GPRS模块发送数据影响产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引脚是作为一个普通输入口,用作按键输入的。跌落的原因是电路里面的GPRS模块发送数据影响产生的。 ...

那按键输入脚接个上拉电阻,和一个滤波电容到地看看;

另外电源部分好好处理下,也许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按键输入脚接个上拉电阻,和一个滤波电容到地看看;

另外电源部分好好处理下,也许就OK了; ...

输入部分有滤波电容和下拉电阻,另外测了几个管脚,都存在同样的问题。现在怀疑纯粹是电源跌落引起的,准备在电源的地方加大电容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部分有滤波电容和下拉电阻,另外测了几个管脚,都存在同样的问题。现在怀疑纯粹是电源跌落引起的,准 ...

嗯,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GPS的干扰没这么大,我电机的板子都没事;
你们的GPS也太费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GPS的干扰没这么大,我电机的板子都没事;

GPRS信号不好的时候发射功率大,低功耗的板子上就显得比较费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