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线上要挂几个不同的器件,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7-02-22):
除了地址不同,还要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A:
建议确认一下这些器件是否都是支持标准的iic时序

网友B:
注意这些器件支持的IIC最高时钟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这些器件支持的IIC最高时钟速率

为何这样说了,例如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何这样说了,例如会有什么问题?

主机的速度太快,从机不支持高速就不响应

网友C:
总线的驱动能力, 最大CLK, 每一个设备的地址

网友D:
挂的从设备越多,寄生电容越大,信号质量越差,
甚至通讯失败,为了抵消寄生电容,请使用强上拉。

网友E:
如果不是同一器件,时序也是不同的,最好不要挂,还不如IO模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机的速度太快,从机不支持高速就不响应

主机的速度可以改小点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机的速度可以改小点的吧?

可以

网友F:
IIC挂多个设备建议加上拉。

网友G:
建议楼主要仔细阅读所用I2C芯片的手册,注意根据“水桶原理”选择可以普适的操作时序。同时做好硬件上的相容,包括电气规格、驱动力和抗干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