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

楼主(2017-02-22):
只需要设计硬件电路,用STM32F103VET6的timx时钟产生4路PWM,以及3路ADC,分别为电压,电流,温度,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A:
1、PWM,连到相应的时钟单元的PWM引脚;
2、ADC;
根据输入信号的电压范围,输入阻抗等设计相应的电路;
是否需要放大或缩小,或是否需要跟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WM,连到相应的时钟单元的PWM引脚;
2、ADC;
根据输入信号的电压范围,输入阻抗等设计相应的电路;

PWM连到时钟引脚后,不需要外围电路了吗?比如滤波什么的?
ADC:电压还好说  电流和温度应该怎么采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WM连到时钟引脚后,不需要外围电路了吗?比如滤波什么的?
ADC:电压还好说  电流和温度应该怎么采集? ...

不知道你干嘛用,一般PWM输出直接连就可以了;

你这基础太差了,都没法回答

网友B:
你家adc能采集温度?能采集电流?你就不知道转化成电信号啊。。。不知道是新手还是基础差,不过我以前比这更差,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