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USB HID枚举后出现设备传输错误

楼主(2017-02-22):
使用STM32_USB-FS-Device_Lib_V4.0.0\Projects\Custom_HID的例程修改成自己的HID设备,使用bus hound软件抓取设备与主机的通信数据时发现,当主机获取完成HID报告描述符后,出现XACT错误,查阅得知是设备的传输错误,此问题应该如何查找解决呢?请各位大神支招。

楼主:
如下图24.2处出现USTS C0000001 xact error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程序中使用的是端点2和端点0,现在修改成使用端点1和端点0就可以了,具体原因还不知道了,正在研究中

楼主:
最后总结原因:在usb_conf.h头文件中,有如下宏定义EP_NUM:此端点要根据使用的端点进行相应的设置才行,具体原因请见下面新增加的注释,ST原来的注释描述的并不准确。
/*-------------------------------------------------------------*/
/* EP_NUM */
/* defines how many endpoints are used by the device */
/*-------------------------------------------------------------*/
/*此定义控制着初始化端点的数量,表示使用的最大端点号加1*/
/*如果使用EP0, EP1, EP_NUM = 2, 如果使用EP0,EP2, EP_NUM = 3*/
#define EP_NUM     (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总结原因:在usb_conf.h头文件中,有如下宏定义EP_NUM:此端点要根据使用的端点进行相应的设置才行,具 ...

谢谢分享!

网友B:
这个地方应该自动计算出需要的端点数
st的库这么久了都不更新一下

网友C(2017-06-23):
引用 楼主:
最后总结原因:在usb_conf.h头文件中,有如下宏定义EP_NUM:此端点要根据使用的端点进行相应的设置才行,具 ...

谢谢

网友D:
学习学习这个,没玩过。

网友E(2017-09-25):
请教下!需要改哪几个地方?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