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 ISO实时传输失败

楼主:
参考例程为:C:\Cypress\Cypress Suite USB 3.4.7\Firmware\Bulkloop1:将端点2改为ISO OUT
2:将端点2描述符改为IOS  最大包长为512BYTE
下载固件后,使用BUS HOUND 抓数据,原端点4 BULK 可传输数据。(数据长度33字节)使用端点2发送数据,BUS HOUND出现参数错误,错误信息如下图所示!
问题:CY7C68013A的端点2是否支持ISO OUT 传输? CY7C68013A 端点2 ISO OUT 应该如果去配置?  谢谢!

以下为修改后的参数:
配置如下:
  EP1OUTCFG = 0xA0;
  EP1INCFG = 0xA0;
  SYNCDELAY;                    // see TRM section 15.14
  EP2CFG = 0x9A;       // 同步输出
  SYNCDELAY;
  EP4CFG = 0xA0;
  SYNCDELAY;
  EP6CFG = 0xE2;
  SYNCDELAY;
  EP8CFG = 0xE0;

描述符如下:
;; Endpoint Descriptor
      db   DSCR_ENDPNT_LEN      ;; Descriptor length
      db   DSCR_ENDPNT         ;; Descriptor type
      db   02H               ;; Endpoint number, and direction
      db   ET_ISO            ;; Endpoint type
      db   00H               ;; Maximun packet size (LSB)
      db   02H               ;; Max packect size (MSB)
      db   01H               ;; Polling interval

21IC.png (235.67 KB )

楼主(2017-02-22):
另外将端点2改为中断输出,数据可以正常输出,无出错。

网友A:
Hi

请参考链接的文档,在此文档中,FX2LP的EP2,EP4,EP6,EP8ISOC传输。其中EP2和EP6为支持四倍缓冲的OUT和IN端点。

http://www.cypress.com/file/123151/download

楼主:
问题以解决。
第一:查看描述符,第二:检查接收缓存大小,第三:可参考USB2.0 同步传输部分说明文档。
以上为解决的思路,以供朋友们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