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关于ESD空气放电

楼主(2017-02-22):
请问,ESD空气放电,圆形枪头,接近绝缘表面多近时才会放电,我在做试验时15kV电压,圆形枪头都接触到绝缘表面了也没有明显的放电火花,这算不算一次空气放电试验。

网友A:
绝缘体做ESD?

网友B:
看不懂楼主的问题

楼主:
是对具有绝缘表面的外壳做ESD

网友C(2017-04-28):
没有泄放途径是不会产生电火花的。静电测试的空气放电时,标准里没有明确说明多近(尽量靠近就好不要接触到),只是说到了在进行测试的一秒时间内靠近测试点进行放电。

网友D(2017-09-22):
如果静电枪打不出来静电,就无所谓多少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