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模拟串口

楼主(2017-02-22):
/***************************************************
*作    者:温子祺

*说    明:模拟串口实验
***************************************************/

传统的8051系列单片机一般都配备一个串口,而STC89C52RC增强型单片机也不例外,只有一个串口可供使用,这样就出问题了,假如当前单片机系统要求二个串口或多个串口进行同时通信,8051系列单片机只有一个串口可供通信就显得十分尴尬,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有两种方法可以选择。
方法1:使用能够支持多串口通信的单片机,不过通过更换其他单片机来代替8051系列单片机,这样就会直接导致成本的增加,优点就是编程简单,而且通信稳定可靠。
方法2:在IO资源比较充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IO来模拟串口的通信,虽然这样会增加编程的难度,模拟串口的波特率会比真正的串口通信低一个层次,但是唯一优点就是成本上得到控制,而且通过不同的IO组合可以实现更加之多的模拟串口,在实际应用中往往会采用模拟串口的方法来实现多串口通信。
普遍使用串口通信的数据流都是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的格式的,如表1
起始位
8位数据位
停止位
Bit0
Bit1
Bit2
Bit3
Bit4
Bit5
Bit6
Bit7
要注意的是,起始位作为识别是否有数据到来,停止位标志数据已经发送完毕。起始位固定值为0,停止位固定值为1,那么为什么起始位要是0,停止位要是1呢?这个很好理解,假设停止位固定值为1,为了更加易识别数据的到来,电平的跳变最为简单也最容易识别,那么当有数据来的时候,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检测到发送过来的第一位的电平是否0值,就可以确定是否有数据到来;另外停止位为1的作用就是当没有收发数据之后引脚置为高电平起到抗干扰的作用。
在平时使用红外无线收发数据时,一般都采用模拟串口来实现的,但是有个问题要注意,波特率越高,传输距离越近;波特率越低,传输距离越远。对于这些通过模拟串口进行数据传输,波特率适宜为1200b/s来进行数据传输。
   例子:在使用单片机的串口接收数据实验当中,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16字节数据,单片机采用模拟串口的方法将接收到的数据返发到PC机。

楼主:
模拟串口实验代码:
#include "stc.h"

#define RXD P3_0              //宏定义:接收数据的引脚
#define TXD P3_1              //宏定义:发送数据的引脚
#define RECEIVE_MAX_BYTES 16//宏定义:最大接收字节数

#define TIMER_ENABLE()  {TL0=TH0;TR0=1;fTimeouts=0;}//使能T/C
#define TIMER_DISABLE() {TR0=0;fTimeouts=0;}//禁止T/C
#define TIMER_WAIT()    {while(!fTimeouts);fTimeouts=0;}//等待T/C超时

unsigned char fTimeouts=0;//T/C超时溢出标志位
unsigned char RecvBuf[16];//接收数据缓冲区
unsigned char RecvCount=0;//接收数据计数器

/****************************************
*函数名称:SendByte
*输    入:byte 要发送的字节
*输    出:无
*功    能:串口发送单个字节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b)
{
     unsigned char i=8;

     TXD=0;

     TIMER_ENABLE();
     TIMER_WAIT();

     while(i--)
     {
        if(b&1)TXD=1;
        else    TXD=0;

        TIMER_WAIT();

        b>>=1;

     }

     TXD=1;

     TIMER_WAIT();
     TIMER_DISABLE();
}
/****************************************
*函数名称:RecvByte
*输    入:无
*输    出:单个字节
*功    能:串口 接收单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Recv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b=0;

     TIMER_ENABLE();
     TIMER_WAIT();

     for(i=0;i<8;i++)
     {
         if(RXD)b|=(1<<i);

         TIMER_WAIT();
     }

     TIMER_WAIT();  //等待结束位
      TIMER_DISABLE();

     return b;

}
/****************************************
*函数名称:PrintfStr
*输    入:pstr 字符串
*输    出:无
*功    能:串口 打印字符串
******************************************/
void PrintfStr(char * pstr)
{
      while(pstr && *pstr)
     {
           SendByte(*pstr++);
     }
}
/****************************************
*函数名称:TimerInit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T/C初始化
******************************************/
void TimerInit(void)
{
     TMOD=0x02;
     TR0=0;
     TF0=0;
     TH0=(256-99);
     TL0=TH0;
     ET0=1;
     EA=1;
}
/****************************************
*函数名称:StartBitCome
*输    入:无
*输    出:0/1
*功    能:是否有起始位到达
******************************************/
unsigned char StartBitCome(void)
{
         return (RXD==0);
}
/****************************************
*函数名称:main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函数主体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TimerInit();

     PrintfStr("Hello 8051\r\n");

     while(1)
     {
        if(StartBitCome())
        {
           RecvBuf[RecvCount++]=RecvByte();

           if(RecvCount>=RECEIVE_MAX_BYTES)
           {
              RecvCount=0;

              for(i=0;i<RECEIVE_MAX_BYTES;i++)
              {
                  SendByte(RecvBuf[i]);
              }
           }
        }

     }
}
/****************************************
*函数名称:TimerIRQ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T/C0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imer0IRQ(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fTimeouts=1;
}

楼主:
代码分析

在模拟串口实验代码中,宏的使用占用了相当的一部分。

#define RXD P3_0          //宏定义:接收数据的引脚

#define TXD P3_1          //宏定义:发送数据的引脚

#define TIMER_ENABLE()  {TL0=TH0;TR0=1;fTimeouts=0;}//使能T/C

#define TIMER_DISABLE() {TR0=0;fTimeouts=0;}//禁止T/C

#define TIMER_WAIT()    {while(!fTimeouts);fTimeouts=0;}//等待T/C超时

模拟串口接收引脚为P3.0,发送引脚为P3.1。为了达到精确的定时,减少模拟串口时收发数据的累积误差,有必要通过对T/C进行频繁的使能和禁止等操作。例如宏TIMER_ENABLE为使能T/C,宏TIMER_DISABLE禁止T/C,宏TIMER_WAIT等待T/C超时。

模拟串口的工作波特率为9600b/s,在串口收发的数据流当中,每一位的时间为1/9600≈104us,

若单片机工作在12MHz频率下,使用T/C0工作在方式2,那么为了达到104us的定时时间,TH0、TL0的初值为256-104=152,在实际的模拟串口中,往往出现收发数据不正确的现象。原因就在于TH0、TL0的初值,或许很多人会疑惑,按道理来说,计算T/C0的初值是没有错的。对,是没有错,但是在SendByte和Recv的函数当中,执行每一行代码都要消耗一定的时间,这就是所谓的“累积误差”导致收发数据出现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实际测试得到TH0、TL0的初值,最佳值256-99=157。那么在T/C初始化TimerInit函数中,TH0、TL0的初值不能够按照常规来计算得到,实际初值在正常初值附近,可以通过实际测试得到。

模拟串口主要复杂在模拟串口发送与接收,具体实现函数在SendByte和RecvByte函数,这两个函数必须要遵循“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的数据流。

SendByte函数用于模拟串口发送数据,以起始位“0”作为移位传输的起始标志,然后将要发送的自己从低字节到高字节移位传输,最后以停止位“1”作为移位传输的结束标志。

RecvByte函数用于模拟串口接收数据,一旦检测到起始位“0”,就立刻将接收到的每一位移位存储,最后以判断停止位“1”结束当前数据的接收。

楼主:
main函数完成T/C的初始化,在while(1)死循环以检测起始位“0”为目的,当接收到的数据达到宏RECEIVE_MAX_BYTES的个数时,将接收到的数据返发到外设。

网友A:
在51的世界里,IO口模拟各种通信协议是必须会的。

网友B(2017-04-20):
起始位作为识别是否有数据到来,停止位标志数据已经发送完毕

网友C:
不错,真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D:
波特率越低,传输距离越远。波特率低的话,抗干扰能力越强。

网友:
使用能够支持多串口通信的单片机,不过通过更换其他单片机来代替8051系列单片机,这样就会直接导致成本的增加,优点就是编程简单,而且通信稳定可靠。

网友E:
通信接口的IO模拟关键是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