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有大神在么

楼主(2017-02-22):
怎么用ds18b20温度传感器通过单片机的串口传输数据到pc机上呢?

网友A:
有硬件实物没

楼主:
具体是需要哪些实物呢

楼主:
温度传感器是DS18B20,

楼主:
我这里的是一块开发板

楼主:
就想试下能不能实现下位机和上位机的通讯,我觉得理论上行的通

楼主:
想问下在代码上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问下在代码上怎么解决

编写程序,把18B20的温度数据通过串口上传到P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的是一块开发板

开发板需要有串口或USB接口

网友B:
你想做通讯,要一步一步来,先调通串口发送数据和PC接收数据,再调18B20,实际上18B20跟你研究串口通讯没有任何关系。

这里有关于串口的公开课,供参考。

http://open.21ic.com/Video/index/id/62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需要有串口或USB接口

这个板子上是有的,还需要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上是有的,还需要什么呢

剩下就是编程序和调试程序了串口通信程序+读取18B20温度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剩下就是编程序和调试程序了串口通信程序+读取18B20温度程序

对啊,我现在就在看相关的书。就是不知道这个想法能不能实现。

网友C:
找个有UART的单片机,通过GPIO和DS18B20通信读取数据,然后通过UART发送给计算机, 当然还需要一块UART转RS232或者UART转USB的转接板.

网友D:
楼上讲的对 主要是18b20驱动和串口驱动 剩下的连好线就可以了

网友E:
串口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我现在就在看相关的书。就是不知道这个想法能不能实现。

肯定可以

网友F:
这应该不难吧,不行就找例程修改下就好了~

网友G:
看标题还以为是特别难以解决的问题呢。一看是采集温湿度传感器然后讲数据发送到PC的实现方法。这个实现起来很简单,找一个有串口的电脑,装一个驱动,直接通过单片机的串口将数据发送到PC上,如果要做数据处理,VC或者MFC编写一个界面,调用串口接收数据、处理并显示。也可以使用无线模块,串口数据通过无线模块发送到PC的无线模块,串口工具收数据或者LabView编写串口收数据界面和数据处理显示。。。保存为excel或者其他格式。。。。

网友H:
我好像发布过这种例程...... 参考 帖子里的链接 http://antriver.com/mcudoc/546330dea501fb6e04d74c3b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好像发布过这种例程...... 参考 帖子里的链接 http://antriver.com/mcudoc/546330dea501fb6e04d74c3b ...

好的,去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标题还以为是特别难以解决的问题呢。一看是采集温湿度传感器然后讲数据发送到PC的实现方法。这个实现起来 ...

。。。刚接触单片机,我其实就是准备尝试下单片机和labview的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应该不难吧,不行就找例程修改下就好了~

我其实是准备到网上问些有相关经历的大牛问下的

网友I:
论坛一搜一大把!

网友J:
慢慢来,边看边玩应该可以,网上找一些例程等

网友K:
这个。。。。你是在做课程设计么?

网友L:
VISA,通过虚拟串口传输

网友M(2017-05-08):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M:
很好,值得学习,有硬件实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