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请教短距离无线通信方案

楼主(2017-02-22):
 短距离的无线通信,带宽需要2.5G/s以上,需要支持1000套以内的设备(每套设备距离1米以内)任意级连组网,各位有好的方案推荐吗?

 有朋友给我推荐用光纤通信, 光纤适配器做成两部分,中间间隔一定的距离,实际试验这种方式对两根光纤的位置定位精度要求非常高,不容易实现!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带宽,你不用考虑无线电了,还是考虑光通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带宽,你不用考虑无线电了,还是考虑光通讯吧。

802.11ay,UWB, Mesh是否可行?
光通迅,用哪一种?如何实现?有没适合方案,可以合作研发!

网友B:
不知道好贵!得装备一个集团才行,个人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好贵!得装备一个集团才行,个人用不起

有这么夸张啊?

网友C:
这个带宽基于无线电的话,需要很多信道并发才够,需要自己定义各层协议和多信道间的协调和带宽分配,开发难度相当大。光通讯的话,也同样需要多信道并发,不容易啊。能改有线想方设法的用有线吧。

网友D:
光纤适配器不是有现成的么。安装也很方便啊。
你这个速率,光纤最合适

网友E:
1000套2.5G也不少了,光通讯都有点吃不住啊
最好降低需求由pon实现